请问msp430怎么配置熔丝,不让直接读出程序?

楼主(2008-05-15):
请问msp430怎么配置熔丝,不让直接读出程序,并且还能够下载程序.

另外问一下,MSP430F2012可以用BSL方式编程吗?

网友A:
在那里也无果???等俺下周一后做MSP430菜鸟时告诉你~~~

网友B:
烧断熔丝

烧断Flash的保护熔丝以后就无法再通过JTAG口访问, 这时对Flash中的程序再进行检查或更新就只能通过BOOTSTRAP(BSL)进行。
F20x是不支持BSL的。

楼主:
duoxie

请问:
1.用IAR或者FET-PRO430可以烧断熔丝吗?能否具体说明一下.
2.F20x不支持BLS,还有其他方法编程吗?

网友B:
TO:4楼

1,MSP-PRGS430, MSP-GANG430, 以及MSP430第三方工具(包括IAR和FET-Pro430)都可以烧断熔丝。操作方法很简单。IAR的Emulation下面,有个secure-BLOW JTAG fuse。 FET-Pro430则使用Verify Security Fuse就可以了。

2, 如果F20x熔丝被烧断,就没有其他办法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