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8设置BOOT

楼主(2008-05-15):
搞了块DSP2808开发板,不知道怎么设置BOOT模式.
手册上说设置GPIO18.29.34 就可以,但是这块板上没有留出这3个脚,默认为FLASH BOOT,仿真要RAM BOOT,卖板的说在CMD中配置就可以,但是应该如何配置呢,要是在初始化GPIO时将那3个脚置0或置1?恳请高手们指教!!不胜感激,看来自学还真是不容易,希望有个老师啊

网友A:
羡慕08的I2C接口~~~可惜没有MCBSP接口

楼主:
帮帮我啊

 要是在初始化GPIO时将那3个脚置0或置1可以吗?

网友B:

如果硬件上没有把GPIO18.29.34三个引脚拉出来,那么是在Flash模式下工作。因为DSP的GPIO引脚有个弱上拉功能,也就是在上电后GPIO18.29.34三个引脚全为高电平。但是,如果用仿真器通过JTAG口调试DSP时,就不用关心它的Boot模式,因为JTAG时边缘扫描的。

另外,在CMD文件中的Begin 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