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LASH能够写多少次?

楼主(2008-05-16):
MSP430FLASH能够写多少次?

网友A:
够你用的

一般的flash都在1000次以上。也有1W,10W次的。

楼主:
到底是多少次呢?

我在DATASHEET上没找到

网友B:
100,000次

一般来说是10万次。可以参考下面网页中的资料:
The MSP430 flash device nominal write/erase cycles is 100,000 cycles. This data can be found in the JTAG, program memory and fuse specification section of the device data sheet.
http://www-k.ext.ti.com/srvs/cgi-bin/webcgi.exe?Company={5761bcd8-11f5-4e08-84e0-8167176a4ed9},kb=dsp,case=38165,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