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atlab和dsp之间的数据转化的问题

楼主(2008-05-16):
在matlab中能够读出的数据格式(不知道应该叫什么格式..)形式如下:6.0000000e+000
  8.5000000e+000
  1.1500000e+001
  1.6000000e+001
  2.2000000e+001
  2.8500000e+001
  3.6500000e+001
  4.5000000e+001
  5.3000000e+001
  5.9000000e+001
  6.2500000e+001
  6.3000000e+001
  6.0000000e+001
  5.3000000e+001
  4.4500000e+001
  3.4000000e+001
  2.2500000e+001
  1.2000000e+001
  0.0000000e+000
 -1.5000000e+001
 -3.3500000e+001
 -4.8500000e+001
 -5.6500000e+001
 -6.1500000e+001
 -6.2500000e+001
 -5.8500000e+001
 -5.2000000e+001
 -4.4000000e+001
 -3.5500000e+001
 -2.6000000e+001
   这样的格式如何转换成在ccs中可以读出的格式啊,转化成什么格式倒是无所谓,只要是能在ccs中用就可以,我用的芯片是5402,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啊,一般C语言都支持科学记数法。

float x;
x=6.0000000e+000;

网友B:

CCS->File->Data->load...接受.dat文件, 所以需要将Matlab 文件中科学记数法转换成小数的格式(floating data).

关于Data Format File, 可以到下面目录中查看:CCS->help-> contents->Using CCS IDE->Debugger->File input/output

网友A:
奇怪了,难道这个CCS编译器居然不支持科学计数法?

没用过,如果不是的话,那CCS也太差劲了吧...随便弄个C编译器都能支持科学计数法啊。

网友B:
RE:4楼

CCS导入/导出的数据格式不支持科学记数法, 但CCS memory window可以以科学记数法来显示数据.

网友A:
楼主的意思似乎是直接放在C代码中吧?

网友C:
CCS不支持的

CCS不支持代码中直接写的科学计数法,也不支持导入导出科学计数法。

楼主:
恩 用matlab转了下格式,但是负数无法转。。。之后手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