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的EMIF读写速度有多快?

楼主(2008-05-16):
  比如读取C2的空间的数据,EMIF设置为32bit异步模式,EMIF时钟是50MHz,读写速度能达到50/4×32=400Mbit/s么?
  哪位大侠有专门测试过的请指教,先谢了。

网友A:
同步模式下的速度应该更快

网友B:
异步模式下,需要设置setup, strobe和hold time来配置速度

异步模式下,需要对setup, strobe 和hold time 进行配置来获得需要的速度。比如一个典型的存储器,可以进行如下配置:
Setup time = 1 cycle, or 20ns (= 1/50MHz)
Strobe time = 4 cycle, or 80ns
Hold time = 0

这样的话,读写速度就是1/(20ns*5)=10M word/s = 320M bit/s
当然,如果说异步存储器的access time 很快,小于20ns的话。可以吧Strobe time设置成1 cycle。这样速度就是:
1/(20ns*2) = 25M word/s = 800M 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