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402之另类的"数组"访问

楼主(2008-05-16):
#define FLASH(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8000 + x))
/*----------------------------------------------------------
另类的"数组"访问,外扩的SST39VF800A从0x8000开始
void FlashObj::ChipErase(void)
{
  FLASH(0x5555) = 0xaa;
  FLASH(0x2AAA) = 0x55;
  FLASH(0x5555) = 0x80;
  FLASH(0x5555) = 0xaa;
  FLASH(0x2AAA) = 0x55;
  FLASH(0x5555) = 0x10;
  Wait(0x5555);
}
void FlashObj::Wait(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int temp, val;
  do {
    val = FLASH(address);
    __nop();
    temp = FLASH(address);
    __nop();
  }
  while(((val ^ temp) & (1 << BIT6)) != 0);
}
----------------------------------------------------------*/

楼主:
哈哈~~~准备在DSP上放弃不雅裸奔~~~

网友A:
老HOT要穿衣服了,呵呵,

楼主:
哈哈~~~就害怕是"皇帝的新衣"~~~

楼主:
非常感谢simon21ic对宏bug的纠错!!!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所以讨论一个没人用的写法没意义啊

映像中途只有看到过一次&a的用法
#define sizeof(a)  ((char*)(&(a)+1) - (char*)&(a))

顺便提一下32楼的宏:
#define FLASH(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8000 + x))
最好写成
#define FLASH(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8000 + (x)))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967209

网友C:
不如用类似KEIL的方法:

不如用类似KEIL的方法:

#define FLAS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8000)

  FLASH[0x5555] = 0xaa;
  FLASH[0x2AAA] = 0x55;

楼主:
哈哈~~~ATmega32L看看ccs听你的有多悲惨~~~

//#define FLASH(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8000 + (x)))
#define FLAS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8000)

编译后:
"flash.cpp", line 109: 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pointer-to-) function type

Build Complete,
  36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何况俺想每个数组都自动偏移0x8000,所以宏必须带参数

而参数在()内,要想和数组的[],就必须修改cmd文件.

可dsp/bios不允许~~~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t=2951291

网友C:
按理说不应该抱错啊

没用过CCS。

#define FLAS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8000)
这应该是符合标准C的写法,按理说不应该抱错啊。
FLASH[0XAA]相当于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8000)[0xaa]
语法上没错啊。

网友D:
一个是(),一个是[],南辕北辙。

楼主:
很是不困难接收[]符号的~~~它是数组的专利~~~

再LS:

()实际为指针,而[]为数组.
在很多编译器编译时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2011-11-04):
最近被逼迫再次搞DSP

网友E:
严重挖坟啊:lol

网友F:
时间好早啊

网友F:
晕死我了

楼主:
严重挖坟啊:lol
引用 网友E:

哈哈,菜农俺三天把古老的F206的汇编学习完毕,而且每行全部注解~~~

网友G:
菜农精力旺盛,像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佩服~~~

网友F:
看看老帖 也蛮不错的呢

网友F:
收获很大

楼主:
DSP的指令集还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H:
DSP依然是那么的强大啊

网友H:
要学的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