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tream.h无法找到?

楼主(2008-05-17):
用CCS写程序时头文件包含了#include <iostream.h>,但是bulid时报错"lms.cpp", line 6: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iostream.h"

这个文件要到哪里去找呢?还是用别的可以代替?

楼主:
iostream.h标准的C/C++里都有啊,ccs里没有吗?

网友A:
也不怎么样~~~还是自己符号重载做类库吧~~~

网友B:
C++的标准写法是#include

网友A:
哈哈~~~ccs没有iostrem~~~

网友C:
#include "iostream.h"也不行?

另外建议检查一下iostream.h是否在工程文件Project目录里以及"属性"是否是"可读写的"

网友D:
“流”这玩意儿不是每个C++编译器都有的,特别是嵌入式系

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个,但建议先看一下前人所做的东西(AT&T 2.0)

网友C:
CCS C++ Compiler不支持iostream

刚刚看了一下,CCS C++ Compiler的确不支持iostream.

http://focus.ti.com/lit/ug/spru103g/spru103g.pdf Page111

楼主:
谢谢大家

改动了一下程序,不用那个头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