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塌了~~~MSP430什么都不明白就debug了

楼主(2008-05-17):
实在是一只老菜鸟~~~等着周一的2008年"430 Day"研讨会吧~~~

到时最好别迷糊~~~

看来所有的IAR编译器几乎都是一样的~~~
相关链接:http://www.lierda.com/430day/yan.html

网友A:
...

用不着这么激动吧
哈哈哈

楼主:
哈哈~~~花了几分钟---笨鸟先飞呀~~~我倒塌~~~

楼主:
感觉这本实验指导书对MSP430F22X4系列很有帮助

不过感觉"主刀"对IAR的理解很不够或想着以后移植的问题~~~

例如:
P1DIR |=BIT0; //led 使能

"正规"的IAR应该这样:
P1DIR_bit.P1DIR_0 = true;//设置P1.0口方向为输出。

再例如:
_BIS_SR(CPUOFF + GIE); //进入低功耗0

"正规"的IAR应该这样:
__low_power_mode_0(); //进入LPM3 模式,ACLK(WDT 时钟源)仍工作,并使能总中断

实际上俺第1次接触IAR就是从430开始的~~~

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extern "C" 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 (void)
{
    __disable_interrupt ();//关闭总中断
    return 1;//0-不初始化,1-初始化
}

所以现在俺在任何MCU/ARM用到IAR时都忘不了这个~~~
相关链接:http://www.mculib.com/files/tnew/tn5163.pdf

网友B:
不初始化什么?

extern "C" 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 (void)
{
    __disable_interrupt ();//关闭总中断
    return 1;//0-不初始化,1-初始化
}

如果返回0,不初始化,不初始化什么?

网友C:
恭喜

恭喜啦!同时也谢谢Hotpower为TI论坛加料!

网友D:
hotpower同志,请问这个"C" 是什么意思??

这个_root 又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声明外部函数
那么就应该是extern char _low_level_init(void)
多出了这个"C" _root让我不明白

extern "C" _root char _low_level_init(void)

网友B:
多出了这个"C" _root让我不明白

extern "C"
因为hotpower大人用的是C++.

__root 不管变量或者函数是否在程序中使用,都连接到目标代码里面.
防止变量或者函数被编译器优化得消失掉了.

楼主:
哈哈~~~俺在IAR环境下都是清一色的C++套路,从未失手~~~

网友D:
hotpower真的不够意思,来到了还没有帮我解答问题

网友A:
8楼都回答了

extern “c”是因为程序是用c++写的
所以在程序中使用c语言编写的函数就得用这个声明

root的用法不知道,查查iar的联机说明估计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