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LASH擦写问题

楼主(2008-05-19):
__no_init uint16 FLASH_CN @0x1040;

void CN_Write(void)
{
  uint16 *pf;

  pf = (uint16 *)&Flash_CN;

  WDT_Stop();
  __disable_interrupt();

  FCTL1 = FWKEY + ERASE;
  FCTL2=  FWKEY | FSSEL_1 | 24;   //时钟源选择MCLK,25分频,约320K;
  FCTL3 = FWKEY;
  *pf = 0;

   FCTL1 = FWKEY + WRT;
   pf[0]=  CN;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WDT_Reset();
  __enable_interrupt();
}对FLASH擦写无效,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刷写频率有问题

MSP4302012若没有外接32768KHz晶振,器件在PUC后,MCLK使用DCOCLK,此时默认时钟频率为800KHz左右,若再经过25分频后时钟频率为32K,而Flash烧写时的时钟为257 kHz  ~ 476 kHz,超出flash允许的范围。

可以参考TI网站上的例(MSP430F20xx Demo - Flash In-System Programming, Copy SegC to SegD)。链接 http://focus.ti.com/mcu/docs/mcuflashtools.tsp?sectionId=95&tabId=1538&familyId=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