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430UIF+IAR怎么不能在C下调试?

楼主(2008-05-19):
FET430UIF+IAR怎么不能在C下调试?

一进入调试就到汇编里面了,怎么都不能切换到C里面.
在C里面,也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
重新建了一个工程,可以了.

重新建了一个工程,可以了.

网友A:
debug前好象要先设置断点,debug后设置断点为2个,很郁闷~~~

楼主:
是啊

我的FET430UIF,最多只能设置两个断点,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