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DSP那个最具性价比?下面要求能否实现?

楼主(2008-05-19):
用于电力系统,需要采集36-48路电流信号,另外还有16路电压信号,16路电压信号需要进行实时FFT,并判断出系统故障(判断故障时间比较短)采样频率均是每个基波采集64点,采集芯片打算采用AD7656,外扩高速开关,能否用一片DSP搞定?另外,需要做故障时的波形纪录,从故障前3个波开始的,共纪录20个波。波形通过总线传输到人机界面板,最好能用DMA的方式,波形纪录的存取在人机界面部分,不需要考虑!很肯能会出现瞬时多个故障,因此,这个CPU需要大的缓存!一般,6个就够了,既能纪录连续6次故障纪录。

网友A:
电力方面的应用比较推荐C2000系列

带DMA的C2000也就是新出的F28x3x了。运算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带浮点运算的F2833x。简单介绍一下:
High-Performance Static CMOS Technology
  • Up to 150 MHz (6.67-ns Cycle Time)
  • 1.9-V Core, 3.3-V I/O Design

Six Channel DMA Controller (for ADC, McBSP, XINTF, and SARAM)

On-Chip Memory
  • F28335/F28235: 256K x 16 Flash, 34K x 16 SARAM
  • F28334/F28234: 128K x 16 Flash, 34K x 16 SARAM
  • F28332/F28233: 64K x 16 Flash, 26K x 16 SARAM
  • 1K x 16 OTP ROM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tms320f28335.html

网友B:
楼主做的啥,要求这么多?

楼主做的啥,要求这么多?

以前单位做的ftu,用2812,外扩RAM,实现波形记录。

FFT好像也做了十几路,不过用的是电子开关切换的,一路采样,同时计算另一路,

网友C:
老狼也冒充菜鸟实在眼晕~~~菜鸟是俺的"专利"

感觉RTDX+DSP/BIOS是你的完美组合~~~

网友D:
哈哈

你是菜农
老狼是菜鸟~~~~~~~~~~~~

楼主:
强烈要求hotpower老哥推荐一个DSP!

这几天,看了一下bf531,好东西呀!哈哈!现在我是摇摆不定,不知道用那个才好!需要考虑价格和货源,浮点的DSP不想用,没这个必要!做任何东西都要考虑性价比!我挺喜欢 6713,但是感觉价格有点高!强烈要求hotpower老哥推荐一个DSP!

网友D:
不扩ram看来不行啊

DSP很好可惜就是ram太小
干活太不方便
扩ram看来是正途~~~~~~~~~~~~~

楼上要做浮点运算吗?为啥选6713

楼主:
哈哈,原因很简单!

我哥们儿有一个6713的板子和仿真器,他又不用,可以给我玩,不用买了!

网友E:
挖,真羡慕,话说这个开发板很贵的。是合众达的板吗?还

网友D:
@_@~~~~~~~~~~~~~~~~

老狼好幸福~~~~~~~~~~~~~~~~

难怪要用6713。。。

网友C:
羡慕老狼~~~6系列俺做梦都不敢想~~~

网友E:
我开了个头。。。开始排队羡慕楼主

网友F:
俺只用C5402

网友D:
和俺一样~~~~~~~~~~~~~

估计老狼正在happy玩耍板子中~~~~~~~~~~~~~~~

网友G:
估计28355或6727比较不错,好玩。

网友H:
楼上可都是玩高端啊。

楼主:
惭愧,我也就是玩玩!

做产品,还得用低档的,没办法!如果用这个,老板还不跟我急?最近,对BF531比较感兴趣!但是价格越来越高,正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