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楼主(2008-05-20):
我用的是F2812的板子,在CCS中将程序由RUN变为Halt时,老是时不时的出现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0/-1166
lost processor clock
等信息,然后只能关闭CCS再重新打开,太折腾人了!!!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试试这个办法

当把程序Load到DSP后,点击Debug菜单下的Reset CPU->Restart-> Go Main -> Run 开始运行, 停止的时候不要点击Halt按钮,而是点击Reset CPU。这样应该就不会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