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P122的320毫秒的转换时间如何处理?

楼主(2008-05-20):
我是用的上电就读的方法,已经读出了温度值,而且显示正确,可是320毫秒的转换时间没有用,怎么也能读出来呢?另外资料中多种关于读、写命令如何使用哪??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转换时间意思是每320毫秒会更新一次输出

所以楼主能读出数据,是正常的。只是在更新数据的时候,要考虑这个转换时间了。

楼主:
为了延长此芯片的使用时间,可以停止让其不。。。

谢谢2楼!芯片总是处于温度转换的状态,既不节能也缩短TMP122的使用寿命,有无命令让其停止或者开始进行温度的转换?

网友B:
SHUTDOWN MODE (SD)

Shutdown 模式可以节能
The Shutdown Mode of the TMP122/TMP124 can be used toshut down all device circuitry except the serial interface.Shutdown mode occurs when the last 8 bits of the WRITEcommand are equal to 1, and will occur once the current conversion is completed, reducing current consumption to less than 1μA. To take the part out of shutdown, send any command or pattern after the 16-bit read with the last 8 bits not equal to one. Power on default is in active mode.

楼主:
谢4楼了。

TI的技术支持还是蛮快的,要是有了中文资料就更好了。谢谢帮助我的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