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无线收发模块中的2274片子的内部温度传感相当不准啊

楼主(2008-05-20):
是不是因为是demo版,没有标定,还是因为2274本身的热敏电阻离散性很大

网友A:
校准之后可以提高精度~

MSP430内部的ADC10 模块集成了温敏二极管Sensor, 0°C时最大偏移误差可达-50mV/+50mV。折合到温度值约为-14°C/+14°C。而每个器件所有参数并不是完全一致,使用时要进行校正,简单的作法是在某个已知温度值环境下校正温度偏移量带来的误差,这样会使测量精度大大提高。

网友B:
不过顶好玩的~~~

网友C:
请问,怎么校准温度?

请问,怎么校准温度?

网友D:
基本上就是实测温度和读出数据之间的校准,当然还有ADC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