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2013的SPI

楼主(2008-05-21):
去年在430研讨会上得一个ez430的玩意,觉着不错,f2013/2功耗低功能强,决定用它做RFID,利尔达小气得很没送我2500(资料上说10月1访问什么网址也能得的,网址好像就没有),一气之下选了f2013+24L01来做。总体功耗还行,就是走了一个弯路,用查询发送,中断接收方式! 一开始用硬件的spi和24通讯发现数据死活发不出去,难道时序和24不匹配?参考ti的例子做的也不行,万般无奈用io模拟,居然可以了,为了提高速度,我还是用硬件spi还是不行,最后我边写边读,发现只有最后一个字节能写进去,后来发现发送中断标志位不会立即清除, USIIFG is set when USICNTx becomes zero,
either by counting or by directly writing 0 to the USICNTx bits.
USIIFG is cleared by writing a value > 0 to the USICNTx bits when USIIFGCC = 0, or directly by software
while(1)

USISRL = 0x30;
USICNT = 8;
while (!(USIIFG & USICTL1)); // Counter clear?这样是不行的没发完就跳到下面了 P1OUT &= ~0x02; //
P1OUT |= 0x02; } // ******************** //
发送前先清除USIIFG,再发送,再判断就可以了,不然一个都发送不出去。不知道大家发现有这问题没,还是我理解有误。难道没人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这次要拿个2500试一下,看看功耗和距离

网友A(2013-01-11):
写入 USICNT=8,不就是USIIFG清零了么?为什么还要另外的软件清零呢。

网友B(2014-03-07):
您好,能否给我发一份这方面的程序呢或在帖子上贴出来,想学习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