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402最小系统中DSP/BIOS的debug下的MEM配置

楼主(2008-05-22):
在TI给出的例程中,在DSP5402最小系统(一般外扩SST39VF800A)中debug是跑不通的.
因为中断向量地址被安排在0xff80处,故应该将其移至0x0080处.
这样即可在RAM中调试,最终写入SST39VF800A中.

改写如下(DSP/BIOS在DSP5402最小系统硬件环境下运行良好):
/* MODULE MEM */
-stack 0x100
MEMORY {
   PAGE 1:   USERREGS:   origin = 0x60,          len = 0x1a
   PAGE 1:   BIOSREGS:   origin = 0x7c,          len = 0x4
   PAGE 1:   CSLREGS:    origin = 0x7a,          len = 0x2
   PAGE 0:   VECT:       origin = 0x80,          len = 0x80
   PAGE 1:   IDATA:      origin = 0x100,         len = 0x1700
   PAGE 0:   IPROG:      origin = 0x1800,        len = 0x2800
}

总之,VECT+IDATA+IPROG应该在0x0080~0x3fff之间.

菜农HotPower@126.com 2008.5.22 0:58 于雁塔菜地

网友A:
@_@~~~~~~~~~~~~~~~~

应该提示 这个是针对不外扩SDRAM的情况

楼主:
实际上PMST等配置同样很关键~~~现在DSP/BIOS菜鸟快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