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6位DAC8831输出错误的问题

楼主(2008-05-23):
您好:

    我用TI的16位DA,DAC8831,SPI口与LPC2220相连接。SPI通信正常。但是我用双极性输出,DA外部加了个运放OP27,按照datasheet的说明,发送代码后,输出电压与代码不符。(外部基准我用的是2.5v)
如发送0x8000,输出应该为0v,但测量时输出却为2.46v.
  发送其他带代码,逐个验证时,均不正确。
注:我外部的运放连接是按照datasheet推荐的连接方法连接的。

请指教!!!
急!!!

楼主:
TI的工程师怎么不帮助解答啊

TI的工程师怎么不帮助解答啊???

网友A:
这里给出一些检查的建议。

如果确认搭制的电路图无误后,就要检查出现故障的器件。先将运放去掉,确认DAC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测量DAC的输出电压正确就要检查运放了。 建议先把DAC输出电压搞通了,再考虑加什么类型的运放。这样可以排除意外情况,例如器件损坏或者假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