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G439程序丢失

楼主(2008-05-23):
使用了MSP430FG439,在我们设备中有3台在运行过程中程序好像丢失了,1台是不断复位,一台是不能启动,重新上电也没用,结果重新烧些程序后又恢复正常.请教这一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注意一下电源。电源不稳定可能是原因之一。

楼主:
测了一下,电源的确不稳,希望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