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5509A接口个问题

楼主(2008-05-27):
5509A的IIC接口的问题,我在TI公司的网站上下载过5509通过IIC与TLV320AIC23的通信程序,但是运行时总是发送不成功,每次只有起始信号,不能成功发送,到网上去搜貌似也有人遇到这种问题,我想问是不是5509A的IIC与5509有差别,程序不是兼容的呢?
 5509A的USB接口的问题,现在我们也正在开发5509A的USB的固件,但是DSP的设备号等信息在数据手册中查不到,不能正确的和主机建立连接,还有是否有人有有关于5509A在PC端开发驱动的一些函数库或者头文件之类的资料。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A:
RE:

VC5509A和VC5509的I2C用法和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vc5509A I2C有些Bug,具体请查询勘误表第23页(http://focus.ti.com/lit/er/sprz200d/sprz200d.pdf

下面的文档介绍了如何从VC5509移植到VC5509A.
http://focus.ti.com/dsp/docs/dspsupporttechdocsc.tsp?sectionId=3&tabId=409&abstractName=spra983c
另外,可以用仿真器单步跟踪或者设断点跟踪一下程序,按照下面文档中的流程图,看相应的AIC23寄存器和RRDY, XRDY位是否能被置1?
http://focus.ti.com/dsp/docs/dspsupporttechdocsc.tsp?sectionId=3&tabId=409&familyId=325&abstractName=spra785

VC5509A的VID和PID分别是0x0451和0x9001,请看下面的文档第12页.
http://focus.ti.com/lit/an/spra840a/spra840a.pdf

关于host side的USB driver, 可以根据USB协议自己写或者是使用TI一家叫Thesycon的第三方公司提供的驱动,他们的网址如下.
http://focus.ti.com/catalog/docs/thirdpartysoftwarefolder.tsp?softwareId=2011

可以从下面的网址下载并安装DDK(Driver Development Kit)后, 在ddkappsusbevm5509下有一些例程供您参考.
http://focus.ti.com/docs/toolsw/folders/print/sprc118.html

另外, 可以使用USB CSL(Chip Support Library)方便您写程序, 可以参考下面的user guide. 附件是一个USB demo程序, 希望有所帮助.
http://focus.ti.com/lit/ug/spru511/spru51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