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MS320F2812上实现从flash拷贝整个程序到RAM上运行的方法探讨

楼主(2008-05-29):
在TMS320F2812上实现从flash拷贝整个程序到RAM上运行的方法探讨
zealane@gmail.com
1.    前言
TMS320F2812 DSP 里,代码从内部flash里运行,比从内部RAM里运行要慢30%左右,所以对运行时间苛刻的程序直接在flash里运行,往往不能满足要求。故而,需要将代码拷贝到RAM以提高运行速度。TI文档只提供了部分代码从flash拷贝到RAM中的方法。然而,在一些应用中,需要将整个代码段都拷贝到RAM中执行,以提高整体运行速度。本文通过对TMS320F2812 的启动代码研究,来探讨如何在从FLASH启动后将整个代码段拷贝到RAM中,然后在RAM中运行的方法。
2.    TMS320F2812 启动过程
TMS320F2812的内部存储器中,0x3F F000  ----0x3FFFC0是4K*16的Boot ROM。
  图1  2812内部BootRom地址图
CPU向量表位于北部ROM的底端(0x3FFFC0 ---- 0x3FFFF)。当VMAP=1,ENPIE=0    ,MPNMC=0时,该向量表被激活。复位向量出厂时被编程指向函数InitBoot。这个函数开始启动过程。当然,启动过程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同时使能PIE block。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之后,除了复位,所有中断向量均从PIE获得。

TMS320F2812启动代码固化在该内部ROM中。当TMS320F2812上电或者热复位后,首先由芯片本身将一些寄存器初始化:
PIE disabled(ENPIE=0,VMAP=1,OBJMDE=0,AMODE=0,MOM1MAP=1),
然后dsp芯片会对XMPNMC管脚采样,根据采样值的高低,来决定启动模式是“微处理器模式”还是“微计算机模式”。当XMPNMC=0时,为“微计算机模式”,此时,启动ROM存储器被使能而XINTF Zone 7被禁止。复位向量从内部启动ROM获取,启动ROM在复位期间一直被使能。
    启动ROM里的复位向量(位于0x3FFFC0)指向InitBoot函数(位于0x3FFC00)。在完成器件初始化(InitBoot)之后,Boot loader将检查GPIO管脚的状态,然后再决定选用的启动模式。启动模式有4种:跳转到flash,跳转到H0 SARAM,跳转到OTP或者调用片上启动程序。
    InitBoot Function 所做工作有:1.初始化状态寄存器;2.将堆栈指针设为0x400(0x400 - 0x44F作为启动过程中的堆栈);3.读CSM密码保护部分;4.调用SelectBootMode;5.调用ExitBoot
    在完成选择启动模式过程之后,根据选择的启动模式,dsp会跳到相应的启动入口。也可以自己选择启动入口。这些入口地址都在这之前已经被dsp定义好的。
    如果从flash启动,那么我们的管脚状态应该是

GPIOF4     GPIOF12     GPIOF3     GPIOF2
(SCITXDA)     (MDXA)     (SPISTEA)     (SPICLK)
内部上拉    无内部上拉     无内部上拉    无内部上拉    Mode Selected
1     x     x     x     Jump to Flash address 0x3F 7FF6
下图为BootROM 函数的流程图
图2  BootROM 函数的流程图
对于内部flash启动,如图

图3跳转到Flash启动的流程图
在0x3F7FF6必须放置一个跳转指令,该指令跳转到你自己的启动代码或者应用程序。
3.    搬移思路
根据上节2的启动过程,flash启动过后,跳到0x3F7FF6,然后根据其内容再跳转到应用程序。我们在这里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将PC指针跳到RAM首地址,程序就能在RAM里运行了。
将“搬移程序”烧在flash上,从flash启动之后,“搬移程序”会被执行。“搬移程序”做的工作就是将“应用主程序”代码拷贝到内部RAM,然后经过初始化环境(InitBoot,ExitBoot),将PC指针指向RAM里代码首地址。这样,你的程序就在RAM中运行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搬移程序”,启动时运行,用来拷贝flash上的代码到RAM中;当然,还需要一个你的“应用主程序”,该主程序被“搬移程序”从flash里“挪”到RAM后在RAM中运行。我们还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应用主程序”烧写到flash里的某一块,这个块又不会影响flash启动时运行“搬移程序”。完成这个烧写过程的程序,我们称之为flash烧写程序。
总结一下,完成整个搬移过程,一共需要三个程序。“搬移程序”和“应用主程序”被固化到flash里“烧写flash程序”将“应用主程序”烧入flash中指定的块中。TI的烧写flash插件用来烧写“搬移程序”。
4.    搬移方法
1)首先你要用的主程序必须编译通过,并且通过仿真器在RAM里运行无问题。将主程序的CMD文件进行改写,保证程序段(.text段)分配在连续的存储空间。程序从flash启动,所有初始化段链接在非易失存储器里,而非初始化段必须链接在易失存储器。我们可以把初始化段都放在一个连续的内部RAM空间,而非初始化段放在另一个内部RAM空间。如果你的代码不是很大,也可以都放在连续的RAM空间。但在实际项目中,通常你会遇到存储空间不够的问题。这时就要考虑将无关紧要的段放在另外的非程序空间了。

.cinit     Flash
.cio     RAM
.const     Flash
.econst     Flash
.pinit     Flash
.switch     Flash
.text     Flash
.bss     RAM
.ebss     RAM
.stack     Lower 64Kw RAM
.sysmem     RAM
.esysmem     RAM
.reset     RAM1

例如:
MEMORY
{
PAGE 0 :
   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2000

PAGE 1 :
   /* SARAM                     */
   RAMM0M1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800
   RAML0L1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2000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reset              : > RAMH0     PAGE = 0
   vectors             : > RAMH0     PAGE = 0
   .cinit              : > RAMH0     PAGE = 0
   .text               : > RAMH0     PAGE = 0
   .const              : > RAMH0     PAGE = 0
   .econst             : > RAMH0     PAGE = 0
   .switch               : > RAMH0     PAGE = 0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M0M1     PAGE = 1
   .bss                : > RAML0L1     PAGE = 1
   .ebss               : > RAML0L1     PAGE = 1
   .sysmem             : > RAML0L1     PAGE = 1
}
从上面的CMD可知,主程序代码均放在RAMH0中,长度为0x2000。
2)其次,将该工程编译成功后,加载到内部ram,仿真器自动完成必要的初始化环境之后,pc指针应该指向_c_init00,记下现在PC指针的位置,在Boot.asm中会用到。
3)自制一个flash烧写程序,或者从网上下载其他网友的flash烧写程序,将目标地址放在除flashJ块以外的块中。烧写的长度不能小于被烧写的主程序长度。该烧写程序在RAM中运行。,其代码段不能和被烧写的主程序用的代码段存储区域相同,否则会破坏主程序在ram中的代码。
    烧写之后,可以用CCS的Save data功能,来查看flash中的数值是否和ram里主程序空间数值一致。
4) 用TI的烧写插件烧写“搬移程序”。注意,该“搬移程序”要能在dsp启动后执行。并且,烧写的时候,不能将上一步烧到flash上的主程序代码擦除。“搬移程序”具体见下节。

5.    “搬移程序”具体实现方法

Boot.asm文件内容:

    .def _InitBoot
    .ref _EntryAddr_H
    .ref _EntryAddr_L

    .sect ".InitBoot"
;
; _InitBoot
;
; 1) Initalizes the stack pointer
; 2) Sets the device for C28x operating mode
; 3) Calls the main boot functions
; 4) Calls an exit routine
;
_InitBoot:
; Initalize the stack pointer.
  MOV SP, #0 ; Initalize the stack pointer
; Initalize the device for running in C28x mode.
  C28OBJ ; Select C28x object mode
  C28ADDR ; Select C27x/C28x addressing
  C28MAP ; Set blocks M0/M1 for C28x mode
  CLRC PAGE0 ; Always use stack addressing mode
  MOVW DP,#0 ; Initialize DP to point to the low 64 K
  CLRC OVM
; Set PM shift of 0
  SPM 0
; Read the password locations – this will unlock the
; CSM only if the passwords are erased. Otherwise it
; will not have an effect.
  MOVL XAR1,#0x3F7FF8;
  MOVL XAR0,*XAR1++
  MOVL XAR0,*XAR1++
  MOVL XAR0,*XAR1++
  MOVL XAR0,*XAR1
; Cleanup and exit. At this point the EntryAddr
; is located in the ACC register
  BF _ExitBoot,UNC
;
; _ExitBoot
;
;
;This module cleans up after the boot loader
;
; 1) Make sure the stack is deallocated.
; SP = 0x400 after exiting the boot
; loader
; 2) Push 0 onto the stack so RPC will be
; 0 after using LRETR to jump to the
; entry point
; 2) Load RPC with the entry point
; 3) Clear all XARn registers
; 4) Clear ACC, P and XT registers
; 5) LRETR – this will also clear the RPC
; register since 0 was on the stack
;
_ExitBoot:
;
; Insure that the stack is deallocated
;
  MOV SP,#0
;
; Clear the bottom of the stack. This will endup
; in RPC when we are finished
;
  MOV *SP++,#0
  MOV *SP++,#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 Load RPC with the entry point as determined
; by the boot mode. This address will be returned
; in the ACC register.
;向堆栈中压入0x3f8000,该地址即为主程序在ram中运行的首地址。
  MOV *SP++, #0x8000
  MOV *SP++, #0x3F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POP RPC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 Put registers back in their reset state.
;
; Clear all the XARn, ACC, XT, and P and DP
; registers
;
; NOTE: Leave the device in C28x operating mode
; (OBJMODE = 1, AMODE = 0)
;
  ZAPA
  MOVL XT,ACC
  MOVZ AR0,AL
  MOVZ AR1,AL
  MOVZ AR2,AL
  MOVZ AR3,AL
  MOVZ AR4,AL
  MOVZ AR5,AL
  MOVZ AR6,AL
  MOVZ AR7,AL
  MOVW DP, #0
;
; Restore ST0 and ST1. Note OBJMODE is
; the only bit not restored to its reset state.
; OBJMODE is left set for C28x object operating
; mode.
;
; ST0 = 0x0000 ST1 = 0x0A0B
; 15:10 OVC = 0 15:13 ARP = 0
; 9: 7 PM = 0 12 XF = 0
; 6 V = 0 11 M0M1MAP = 1
; 5 N = 0 10 reserved
; 4 Z = 0 9 OBJMODE = 1
; 3 C = 0 8 AMODE = 0
; 2 TC = 0 7 IDLESTAT = 0
; 1 OVM = 0 6 EALLOW = 0
; 0 SXM = 0 5 LOOP = 0
; 4 SPA = 0
; 3 VMAP = 1
; 2 PAGE0 = 0
; 1 DBGM = 1
; 0 INTM = 1
;
  MOV *SP++,#0
  MOV *SP++,#0x0A0B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POP ST1
  POP ST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 Jump to the EntryAddr as defined by the
; boot mode selected and continue execution
;
  LRETR
;
    .end

“搬移程序”部分代码:
unsigned long *srcAddr = (unsigned long *)0x3D8000;
unsigned long *desAddr = (unsigned long *)0x3F8000;
    InitSysCtrl();

    // Disable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s: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Default State: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以下即将flash上的代码拷贝到ram中,根据自己需要,更改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for(i = 0; i < 0x2000; i++)
    {
        *(desAddr + i) = *(srcAddr + i);
    }

    InitBoot();   //调用Boot.asm中程序

楼主:
咋不能嵌入图??

网友A:
是楼主原创吗?顶一下

楼主:
是原创。

参考了TI的资料

网友B:
支持一下。

的确在RAM上运行速度会更快,我们也建议客户这样做。

网友C:
好方法!

支持原创!!!

网友B:
呵呵~再加点料

http://focus.ti.com/general/docs/techdocsabstract.tsp?abstractName=spraau8
上面的连接是关于如何实现从TMS320F28xxx flash拷贝整个程序到RAM上运行的方法的详细介绍的pdf文档。同时还提供了参考的程序,不过有一些不能直接用。需要客户自己修改一下

楼主:
晕,我之前咋没找到这个文档。。。。。

网友B:
哈哈~~没有发现也没有关系~~要支持楼主的原创!

网友D(2010-01-04):
有个问题请教,  通过仿真机观察, 程序已经复制, 但系统不工作?  .ref _EntryAddr_H
    .ref _EntryAddr_L 在哪里定义? 怎么定义? 是定义开始地址吗? 假如是0x3f8b83, 如果给那两个数付值

网友E:
LZ是这篇**的原创!高手啊,很久前看过这篇**

网友F(2010-03-26):
非常感谢楼主原创力作!
目前也在使用TI F280x 的 BOOT ROM 功能。
想请教楼主和TI_CPIC两位达人,在SCIA BOOT MODE中,
从另一个MCU UART发送 DSP的应用程序代码到DSP的SCIA,CMD文件中的中使用FLASH的段是不是都要改为SRAM中。如RAML0、RAMH0中。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D,     PAGE = 0
   .text                : > FLASHD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改为:
  .cinit                : > RAML0        PAGE = 0
   .pinit               : > RAML0,       PAGE = 0
   .text                : > RAML0        PAGE = 0
   codestart        : > RAML0        PAGE = 0

??????
盼回复!

网友G:
这个其实有点复杂了,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H:
还可以这么做,学习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不知道LS有什么简单的方法,介绍一下哇

网友I(2014-05-28):
很好很强大,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