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求助:关于自动ack和chip版本

楼主(2008-05-29):
1.如果接收的节点开启了Autoack的选项,cc2420会对所有正确接收的包进行硬件的自动回复,这时候的ack包发送端能收到吗?会被发送端的地址过滤给过滤吗?如果不会,怎么来判断是否是刚才发送的数据包的ack呢,光靠dsn不能保证的吧
2.cc2430的寄存器CHVER 有存储芯片版本的功能,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每个包都包头的,包括每帧数据的序列号

1,通过每个序列号就可能性差别是不是自己发送的那个包的,这个不会有问题。
2,可以通过编译器在线查看IC的版本号,当然也可以使用TI的软件查看,这样就需使用编程器查看了,。我们公司的编程器是可以查看的。

相关链接:http://www.shengshipowe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