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外接电阻,DCO失效问题

楼主(2008-05-30):
数据手册上写的很清除,推荐外接电阻的方式使用DCO
我外接100k电阻,一端接至VCC,一端接至Rosc
程序如下:
  WDTCTL=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_BIS_SR(OSCOFF);       // LFXT1 not used
  _BIS_SR(SCG1);         //turn off SMCLK
  _BIC_SR(OFIE);         //disable oscillator fault interrupt

  DCOCTL =0x6F;         //DCOx=3,MODx=16,a moderate "t"
  BCSCTL1=0x80;         // XT2 is off,Low frequency mode,RSELx=0
  BCSCTL2=0x01;         //DCO for MCLK, external resister,
                        //no divider of MCLK

  P5DIR |= 0x10;        // P5.6 work as MCLK output
  P5SEL |= 0x10;

然后用示波器看P5.6输出,输出正常方波,大约过了十几秒,MCLK突然消失

有没有大虾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

若DCO不分频作为MCLK,必须保证频率在MCLK允许的范围内;另外需要注意VCC的值要满足MCLK工作频率要求,器件datasheet 有详细的图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