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CS中查看编译出的代码容量有多大?

楼主(2008-06-02):
如何在CCS中查看编译出的代码容量有多大?

我用的时CCS2 C2000

网友A: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xxx.map文件看!

网友B:
同楼上精华帖

算算.map文件就好了

网友C:
详细一点的回答

在命令文件前面加入
-m  xxx.map
在文件夹中形成xxx.map 文件, 然后用记事本打开即可查看

网友D(2013-11-21):
我也很想知道啊,目前在改革方案中,想换一个价格低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