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参考电路

楼主(2008-06-04):
我们用的是TMS320F2812来控制两台有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需要检测相电流的大小,电流值在0~15A范围内,打算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进行采集,但是由于DSP的AD输入范围是0~3V之间,和霍尔电流 传感器的输出不匹配。不知道谁做过这样的项目,有没有参考电路可以提供。

网友A:
输出不匹配可以用运方放大来匹配

网友B:
wu

建议采用闭环用的电流互感器,能把采集过来的电流自动装换成电压,不过电压等级可能和DSP不一样,但你的电流值在0-15A之间,所以输出电压正常情况下还在DSP AD输入范围内。另外,由于输出电流可能会有毛刺,建议采集之后加入一个低通滤波器。

楼主:
谢楼上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