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281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6-04):
请教高手

1.TMS320F2812的“GPIO OR PERIPHERAL SIGNALS”有3种状态:I/O/Z,并且内部上拉,如果我不使用这些管较,那么这些管较悬空吗?上拉、下拉?对应的寄存器怎么设置?
   2.TMS320F2812的159Pin和82Pin不使用时怎么配置(需要进行上拉或许下拉吗?)
   3.TMS320F2812的“ADC ANALOG INPUT SIGNALS ”不使用时怎么配置?

网友A:
我来答一下,有错还请高手指点

1.GPIO管脚在Reset后的状态是输入模式,如果悬空的话,会受外界噪声的干扰而且功耗也增大。一般把不用的GPIO管脚通过GPXDIR寄存器设置成输出模式,减少干扰和功耗。

2.如果XHOLD,XHOLDA不用的话,可以悬空或上拉置无效电平。

3.不用的ADC输入管脚可以悬空或者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