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芯片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用的AD芯片是TLC549CP,8位串口。正负参考电压我分别用的是5V,0V,当我在模拟输入端输入5V的电压时,在数字输出端输出的是8个1,这是正确的,但当我在模拟输入端输入2.5V的电压时,数字输出端输出的却不是01111111,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那你输出的是什么?

如果是在01111111附近可能就是你的2.5V不太准确了!

网友B:
RE:

一般来说,ADC使用时本身存在转换误差,如果转换结果相差太大,超过0.5LSB,就要检查外围电路了,检查外接参考电压的精度。采样时间要满足datasheet 第7页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