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AD和功耗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们现在使用贵公司的MSP430F1132芯片,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对AD的ADC10AE寄存器设置不起作用。
    另外,我想咨询下,关于功耗的问题。请问频繁工作模式转换和一直工作在非低功耗模式下的两种功耗对比。

网友A:
wu

使用外围模块时,与其复用的P2 port的功能选择寄存器PxSEL对应Bit配置成“1”。

MSP430活动模式与低功耗模式的功耗,大致来将,在相同的时钟频率下,与VCC有很大关系,所以在时钟频率工作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降低VCC。

网友B:
AD

MSP430F4XX和F2XX 设置了ADC10AE相应ADIN,就可以不必设置PXSEL了,1xx没有用过。。。?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