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传感器件输出0-200uA电流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06-05):
(无正文)

网友A:
RE

建议考虑一下用low side current mode的运放。比如INA326,它的最小offset voltage 是100uV。希望能帮到你。  数据手册: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ina326.pdf (Figure 9.)

网友B:
RE

不推荐使用INA326,对方是电流输入,应使用小偏置电流的运放,例如FET输入的运放,OPA827之类的。

网友B:
建议看一下TI的医疗应用指南

建议看一下TI的医疗应用指南
http://www.ti.com/cn/litv/pdf/zhcy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