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5510时钟问题,PLL倍频不上去!

楼主(2008-06-05):
我的目标板用仿真器最多才能倍频到80Mhz,高了就死了,资料上说可以到200Mhz,这是怎么回事?
请问:除了板子设计外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引起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查一下DVDD和CVDD,电源不稳定多PLL锁存有影响

网友B:
同上建议

(1) 输入时钟CLKIN不能超过50MHz

(2) 检查核心电压(CVDD)和I/O电压(DVDD)是否为1.6v, 3.3v, 要求CVDD, DVDD要稳定干净, 电源纹波过大会影响PLL的锁存, 导致不能准确的倍频.

(3) 在配置好CLKMD寄存器后, 要轮询CLKMD bit0 LOCK位为1了才可以继续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