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选型请求

楼主(2008-06-06):
请问TI有12/16/24位 pin to pin完全兼容的ADC吗?8通道的,SPI口,3.3V的

我上次看到了ADS8344,但没看到和他兼容的12位ADC.

如果不兼容没关系的.

12/16位必须要有兼容的.24位可单独重新设计板.速度要求不高.250K就可以了.封装无所谓.

网友A:
抱歉,暂时没有符合要求的产品

8通道,12/16位pin to pin完全兼容的ADC TI暂时没有提供。

24位8通道的单个ADC可以参考ADS1278,但是它用的是Delta-Sigma架构,所以Sample Rate (max)为128kSPS 。

网友B(2011-09-27):
可以看看这个资料,对于选择ADCDAC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网友C:
貌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