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artRF Studio的作用

楼主(2008-06-08):
那位大侠可以给本菜鸟讲哈SmartRF Studio软件的作用哇?是调程序用的吗?是不是可以直接改写芯片寄存器的值哇?也就相当于改了程序了?搞不懂……
先谢过了~~~

楼主:
为啥没人理?555~~~

昨天发了个问题贴,就是问SmartRF Studio的作用那个。但是没人回,好伤心啊,是不是问题太菜了,偶确实刚刚接触,希望高手给指条明路啊~~~谢谢!!!

网友A:
请参考一下SmartRF(TM) Studio User Manual

SmartRF® Studio is a Windows application made to evaluate and configure the Chipcon RF-ICs from Texas Instruments. This application must be used together with the applicable Evaluation Board. It is a very useful tool to explore and gain knowledge of the RF-IC products. This software will help the designers of radio systems to easily evaluate the RF-ICs at an early stage in the design process. It is especially useful for generation of the configuration data and for finding optimized external component values.
SmartRF® Studio covers all the Chipcon RF-ICs from TI.

http://focus.ti.com/lit/ug/swru070e/swru070e.pdf

楼主:
多谢啦

多谢啦,不过英文资料比较难懂,有没有用过这个软件的哇,谈一下体会嘛,谢谢~~

网友B:
估计不太多吧

貌似这里对cc系列不感冒

楼主:
我觉得也是,哎~~

苦啊,完全要自学了,IAR也不会用,555~~~

网友C:
smartrf自动生成相应配置寄存器值。

它可以根据的你的设置的波特率,载波频率。。。。带宽。。。调制方式,自动生成相应寄存器的值使用非常方便。。

楼主:
谢谢

多谢指点,明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