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8用哪个版本的防震?

楼主(2008-06-09):
我用CCS3.1和CCS2.20都不行啊,难道得用传说中的CCS2.21,可是我没有啊,找了1下午也没搜到,谁有啊给我个cp3783@163.com

网友A:
不会吧

按理说3.1就可以啊

不过我用的是2812,估计跟楼主你的还有差距

看你题目吓了一跳,还以为DSP在抗震救灾中又有啥新用途~~~~~~~~~~~

网友B:
可以啊

不知道LZ说的是simulator还是emulator?TI没有为F2808做simulator,所以用哪个版本都不行。

如果是Emulator,则都可以用啊。不知道LZ是买的那家公司的板子,没有CCS附带的吗?

楼主:
帮帮我啊

emulator,我买的61IC的板子,我试了3.1和2.2的都不成功啊,61IC的技术支持说只能用2.2的来仿真2808,但是也不行啊,板子上有8个LED,通电后一插上仿真器LED就开始循环亮,然后点CCS的CONNECT发光管就停止循环点亮,并停在1个位置上,这时没载入程序啊,难道FLASH中预先烧了程序,可是为什么只有接入仿真器它才亮呢?另外,仿真时COMPILE,BUILD和LOAD PROGRAM都正常,但是点RUN时就出问题了,无论我仿真哪个程序 ,运行的结果都是LED循环点亮,以为仿真器出问题了,但是换上2812的板子却正常,有可能是板的问题吗?这个板没有留出设置BOOT MODE的端口,我看合众达的28016的板就留出了这些端口,其说明书也说仿真时要设置成RAM BOOT,但是61IC的技术支持说没有关系,我在论坛上询问 过,也有人说不用设置BOOT,仿真器仿真时自动进入RAM BOOT的.一直也没搞通!
感觉TI的DSP软件设置太烦琐了,对于初学者往往在开始阶段就难住了,设置都不顺利,你说往下还让人怎么学?谁知道怎么设置2808顺利仿真啊?

网友A:
你仿真器工作正常不?

先保证仿真器正常工作

网友C:
呵呵,菜鸟被61ic欺负了

你买的应该是61ic的2808开发板吧?他们这个板子出厂前在片内flash里就烧写了一个跑马灯的程序,所以板子一上电就开始跑,这个很正常。(烧进去的cmd配置文件是关于片内flash的,一上电就boot to flash了)从你说的情况看开发板没什么问题,可能是你的仿真器没能正常工作,把详细情况说一说看看。
另外,61ic的销售和客服都觉得自己挺牛,我当时拿到板子的时候他们态度也不好,调试一天后指出他们板子上和电子资料里的一些错误后,他们的态度才软了一些:)

楼主:
具体情况是

正是61IC的2808开发板.具体情况是,如您所说FLASH里已经烧了跑马灯的程序,但是只给板上电它并不开始跑,要插上仿真器它才跑;
仿真器仿真2812最小系统板是正常的,说明仿真器没问题.
如果板也没问题的话,说明我的CCS设置有问题.能告诉我怎么设置吗?
我用CCS3.1,选的是F2812 XDS510 EMULATOR,驱动是Seedusb2.cfg,加入了F2808.GEL,现在就是仿真时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点CCS的RUN,它就开始跑马灯,点CCS的STOP它就不跑马灯了,但是LOAD PROGRAM 时还是正常的,后来61IC说2808得用CCS2.2,我就装了2.2,也不行,他们又说不要选2808.gel,空着,我 也空着了,也不行啊

网友C:
你说的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到

61ic的板子在出厂前就在片内flash里烧写了跑马灯的程序,我记得好像是例程里的cputimer2,不过就是改成了flash板。正常情况板子一上电就应该跑起来,而不应该出现你说的要插上仿真器它才跑.论坛里说不太方便,有空的时候你把联系方式(比如QQ)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即时通讯联系说话方便一些。我的email:  wimp@sohu.com

楼主:
联系方式已发送

谢谢,我已经将联系方式发到您的E-MAIL中了

网友D:
关注一下~~也恳请LZ解决问题之后,发解决方法给大家参考啊~

网友D:
不知LZ搞定没有

楼主:
这2天忙着辞职,没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