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I如何访问COM接口(DSP/RTDX)--武潭开弓第一水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6-13):
从注册表里取rtdxint.dll文件路径的方法

int DllFileNameSize;
char DllFileName[300];// = "d: iccin tdxint";

RegReadString (REGKEY_HKCR, "CLSID{2FE56670-3E4E-11D2-A964-006097A6A260}InprocServer32", "", DllFileName, sizeof(DllFileName), &DllFileNameSize);

楼主:
重新注册RTDX的COM接口

        if (status != S_OK)//建立IclassFactory接口失败自动注册
        {
            hinstLib = LoadLibrary(DllFileName);

               // If the handle is valid, try to get the function address.
            if (hinstLib != NULL)
            {
                //HRESULT CA_ServerDllRegisterServer (HINSTANCE server_hInstance);
                FunctionDLLRegisterServer = (DLLRegisterServer) GetProcAddress(hinstLib, (LPCSTR)"DllRegisterServer");
                if (FunctionDLLRegisterServer != NULL)
                {
                    if (SUCCEEDED(FunctionDLLRegisterServer ()))
                    {
                        status = CoCreateInstance(&GUID_CLSID_RTDXEXINTERFACE,//COM class id
                                                  NULL,//outer unknown
                                                  CLSCTX_INPROC_SERVER,//server INFO = 从In-Proc Server 建立COM对象
                                                  &IID_IDispatch,//IDispatch id
                                                  (LPVOID FAR*)&pIDispatch);//pointer to pIDispatch
                    }
                }
                FreeLibrary(hinstLib);
            }
        }

网友A:
hot大叔到处留香。。。。

叫h留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