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是否可以讲解一下EZ430-RF2500的使用

楼主(2008-06-10):
(无正文)

网友A:
顶~~~俺的赠品还在睡着~~~

网友B:
老HOT拿那么多赠品也不用,还不如把不用的散了分给大家,呵呵

嘿嘿,,

QQ--->斗地主,呵呵,

网友A:
我倒塌!!!差点都不给~~~让俺惊吓了一天~~~

网友C:
今天拿到了EZ430-RF2500

刚刚试了一下里面的温度传感的demo,可以正常连接。只是温度没有经过校准,偏差比较大。

网友C:
再试了试

在用Sensor Monitor Demo的时候需要注意:

1, 接口程序可能没有做的很完善,所以请正常退出eZ430-RF2500 Sensor Monitor程序之后再拔下eZ430-RF2500
2, 如下图点击connect

楼主(2008-07-19):
还是不行

我的是在WIN2K下跑的。
用EW430正常,可正常下载,可连eZ430-RF2500 Sensor Monitor时,eZ430-RF2500 Sensor Monitor象死机一样,关闭重连,eZ430-RF2500 Sensor Monitor不会死,但手不到数据?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D:
演示套件还挺简单的

楼上是不是把两个节点接错了?

两个节点用的程序不一样,不能替换的。另外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楼主:
可以了

谢谢各位了,其实一直可以的,只是一闪就短开了。现在可以测试了,但是还是只能连1分钟就断线。还有好方法吗。

网友E:
没有仔细研究过

好像程序设置的是每隔几秒就通信一次。楼上说的1分钟就断线比较奇怪了。

网友F(2017-03-21):
一直不能组网链接,是不是套件坏了。

网友G(2020-07-15):
无线收发时间可以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