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的DMA

楼主(2008-06-13):
我想使用5509A的DMA来读取SPI接口的Flash,不知道行不行?

是不是因为SPI时钟是5509A提供的所以不能实现?

网友A:
5509现在多钱了?

刚才翻了翻资料,看着不错

另外那个cache到底重要不?能把性能提高多少?

楼主:
5509没有cache啊

网友B:
可以~

可以使用5509A的DMA来读取SPI接口的Flash. 可以使用SPI的REVT, XEVT事件来触发DMA读写数据. 具体触发事件的配置可以参考数据手册第38页上DMACCR寄存器的SYNC bit4~0.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ms320vc5509a.pdf

另外,关于DMA同步的介绍, 可以参考DMA user guide第35页.
http://focus.ti.com/lit/ug/spru587e/spru587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