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P122读写问题

楼主(2008-06-14):
读写I/O口的输出输入电平不到1V。去掉芯片后,读写端口的电平正常。接1K的上拉没有效果。有人遇到过这类问题么?

网友A:
有些迟到

因为Tmp122是open drain output,所以连上拉电阻没错。这样还是没办法达到1V的话,就需要检查一下芯片是否正常了。 所以建议更换芯片试一试。

网友B:
Tmp122不是open drain output吧?

Tmp122应该不是open drain output,1脚可能是,其它脚不是。TI的资料中写到除了1脚是不需要上拉电阻的。

楼主:
已查明是芯片问题

买到了假芯片,CS片选和地直接短接了。换了新的芯片就好了。温度是读出来了,可是不能写TMP122内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