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416HPI8的访问空间大小问题

楼主(2008-06-17):
5416HPI8的访问空间大小问题

小弟在调试5416通过HPI8与单片机通讯,同时也通过HPI8加载程序,现在MCU对DARAM0-3的读写没问题,对其它块的读写都不行,现在的问题如下:
   5416的HPI8的访问空间又多大??????5416的HPI8应该是增强型的吧,如果是增强型的话是可以访问整个RAM空间的,但我往XHPIA中写1,再读出来还是0??????
程序中MP/MC=0,OVLY=1,DROM=1
CMD里:
PAGE 0: VECT:       origin = 0x0080,       len = 0x80
                    P_DARAM03:  origin = 0x1800,       len = 0x6800
                    P_SARAM03:        origin = 0x028000,           len = 0x8000
                    P_SARAM47:        origin = 0x038000,           len = 0x8000

    PAGE 1: USERREGS:   origin = 0x60,          len = 0x1c
            BIOSREGS:   origin = 0x7c,          len = 0x4
            HPIRAM1:        origin = 0x8000,                len = 0x400
            HPIRAM2:        origin = 0x1000,                len = 0x800
            HPIRAM3:        origin = 0x0100,                len = 0x400
            D_DARAM47:  origin = 0x8400,        len = 0x7c00

}

SECTIONS
{
    .vectors: {} > VECT PAGE 0
    .sysregs: {} > BIOSREGS PAGE 1

    .text:    {} > P_DARAM03 PAGE 0
    .cinit:   {} > P_DARAM03 PAGE 0
    .pinit:   {} > P_DARAM03 PAGE 0
    .const:   {} > P_DARAM03 PAGE 0

    .bss:     {} > D_DARAM47 PAGE 1
    .switch:  {} > D_DARAM47 PAGE 1
    .sysmem:  {} > D_DARAM47 PAGE 1
    .data:    {} > D_DARAM47 PAGE 1
    .sysheap: {} > D_DARAM47 PAGE 1
    .stack:   {} > D_DARAM47 PAGE 1

    .host_block2:{} >HPIRAM2  PAGE1
    .host_block3:{} >HPIRAM3  PAGE1
  }
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是增强型的没错。但是你的具体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其他大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VC5416 HPI8可以访问整个片上RAM,

VC5416 HPI8可以访问整个片上RAM, 请看数据手册第29页上的HPI memory map.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ms320vc5416.pdf

如果要访问大于0xFFFF的RAM空间时, 请按照下面的步骤
 - Set XHPIA=1 in HPIC

- Write the 7bit upper (extended) part of the desired address (HPIA[22~16]) to HPIA

- Clear XHPIA in HPIC

- Write the 16bitlower part of the desired address (HPIA[15~0])  to HPIA

- Now the full HPIA is correctly set and you can perform your data transaction

具体可以参考下面的文档第196和206页上关于如何使用XHPIA.
http://focus.ti.com/lit/ug/spru302b/spru302b.pdf

楼主:
对HPIC写无效

感谢楼上的指点,我也是这样操作的,这两份手册我也看了。但我在MCU端写HPIC的XPIA和HINT这两位,写进去再读出来都没改变过,就是说没有写不进去。读出来永远是0x08????????

网友B:
检查一下时序

不能正确读写HPIC寄存器的话, 建议查一下MCU端的读写时序是否符合HPI时序要求. Vc5416 HPI读写时序在数据手册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