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GCC找不到cygintl-8.dll

楼主(2008-06-18):
求助:MSP430GCC找不到cygintl-8.dll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软件

没用过这个软件,不熟悉。但是帮你找了一下,有人碰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After installing MSPGCC20080521, make does not work. It comes with an error saying it cannot find cygintl-8.dll.

老外给的答复是:Install cygwin, copy the file cygint8.dl to the mspgcc/bin, and go ahead.

在下面的链接找到的,希望能帮到你:
http://www.nabble.com/Make-error-td17461484.html#a17461484

网友B:
这要到哪里取去找个cygintl-8.dll来呢?

这要到哪里取去找个cygintl-8.dll来呢?

网友A:
在看了一下

个人觉得是LZ的cygwin没装好,LZ不妨重新安装好cygwin再试试。

楼主:
继续求助:

继续求助:

我用WinAVR的make替代MSPGCC里的MAKE,解决部分问题。

可以编译,但是还是不能运行GDB,还是提示少了cygintl-8.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