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10A 的pll出了问题。

楼主(2008-06-22):
  自己排的印制版,TMS320VC5510A 的时钟输入为18.432m,使用内部的pll作 5倍频,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当提升到10倍频时,dsp无法正常工作。
  我用示波器监测 clk_mem,在5倍频时和10倍频时,时钟都不稳定,但是10倍频时更不稳定,几乎要失锁了。
  大侠们给个提示,看看应该从哪里入手查这个问题。

网友A:
PLL的问题首先检查下供电电压,因为电压纹波纹波会影响PLL

网友A:
详细点说

请用示波器量一下供电电压1.6v,3.3v和GND, 看有没有纹波, 纹波会影响PLL. 只有干净稳定的CLKIN, 供电电压才能保证DSP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