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楼主(2008-06-24):
怎样用msp430测一个长周期脉冲的周期

网友A:
有两个办法

方法1:利用P1 port  或P2 port 结合内部定时器测量。因为P1 和P2 port 具有interrupt功能,设置P1IES, P2IES中断边缘选择寄存器可以选择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中断。 方法2:如果使用的MSP430含有比较器COMP_A 或者COMP_A+ ,结合定时器也可以测量周期。 记得好像看过一个application note的,等找到再发出来~~

楼主:
再问

我这周期很长,而且要精确到0.1ms,长度范围在1-999s之间。好心人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