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jtag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08-06-24):
求助:msp430-jtag怎么下载程序?

msp430-jtag --spy-bi-wire -lpt=USBFET -e  leds.elf
出现:
An error occoured:
Could not initialize the library(port:USBFET)

楼主:
怎么理解?

Specify an other parallel port serial port for the  USBFET(the  later requires MSP430.dll instead of msp430mspgcc.dll)

怎么理解?

网友A(2015-05-31):
你使用这个接口跟单片机的这个接口对接就行了

网友B:
楼主可以用高端一点的啊,B——SPY接口很不错,我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