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P122不能写入寄存器

楼主(2008-06-25):
温度读出来了,配置寄存器,温度上下限寄存器的值都能读出来,可是不能写。有特殊的读写命令顺序么?期盼能有TI的技术支持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RE

TMP122 支持wirte commend. 参考数据手册第六页的图4,前16bit数据是来之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值。参考table 2写入。最后,/CS置高电平~~~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mp12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