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就是这么贵吗!

楼主(2008-06-30):
芯片就要表格里的这个价格吗?少则100多$,多则300多$,这样哪里用得起啊!

本来想用它作点东西的,现在有点怕。

网友A:
呵呵,你看的是最贵的当然就贵啦~~~

网友B:
那是TI公司最高厉害的DSP,当然贵了,不过,你用

这种芯片做什么

楼主:
也不是说一定要用这一系列

用于通信信号处理(比如滤波之类的),一般用哪一系列呢?

网友C:
楼上就用C5402算了

网友D:
楼主看的都是高级货

价码自然高了

其实偶觉得55就不错~~~~~~~~~~~~~~~~~~

楼主:
假设用DSP来实现一个GSM900的选频(8通道)

用55够用吗?(指处理能力)

网友E:
6000一个 芯片就要3000多啊

网友F:
C6000是用来做视频处理的!

网友G:
re

2MB的片内SRAM(可以作为L2 CACHE)啊;
你知道intel的酷睿/迅驰处理(内部是2MB L2 CACHE)器多少钱一颗?
高速的片内SRAM是最占硅片面积的

网友H:
楼上内行~~

想当年我还是用256K L2 缓存的赛扬1.7

那个时候就在想,什么时候缓存能到256M就好了。

楼主:
现在2M缓存的CPU还是挺多的啊

价格也不至于这么高

网友I:
RE

TI发布产品,都会从low cost的角度来考虑。所以,无论哪一个系列的DSP,都会有合适的价格段产品。
楼主看的是C645x系列的产品。属于定位在高性能的产品了。相对来讲价格会高一些。
同样是C6000的产品,楼主可以考虑C642x或者C62x系列。他们的价格会底一些。比如TMS320C6424,$30左右的参考报价,同样是C64x的内核,也可以到700M的主频。

网友J:
TO 11 楼

C1.7是128K 的L2 CATHE

网友K:
如果你量大的话,给你个参考

小量的话,这个要加税。
大批量的话,这个要打三折。
TI的报价一般如此。
经验公式。呵呵。

网友L:
TO:楼主

想知道你是在哪个网站上查到这些芯片价格的?谢谢

网友L:
知道了

TI的官网上查到的,这样真好啊!像富士通,啥都查不到,连个PDF文档都只有2页。。。

网友M:
haha

哈哈集成2MB的SRAM,价格不贵才怪呢?我见过的最多是集成160KB的.

楼主:
谢谢 linqing171

15楼所说的是量大所有TI芯片都可以打三折吗?

网友N:
贵的东西不会差

市场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