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使用TI的BQ29330做电池保护设计

楼主(2008-07-01):
最近的项目是用BQ29330做锂电池的控制电路,看到好多资料都是用BQ20Z90和BQ29330接口使用的,不知道我能不能用MSP430系列的单片机取代BQ20Z90和BQ29330接口实现电池保护的功能?请有相关设计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RE

可以使用MSP430单片机和BQ29330组合实现对锂/锂聚合物电池的前向保护,MSP430 family 部分产品含有SD16或SD16_A模块,如果代码不大于2K,可以使用MSP430F2013.如果代码超过2K,可以采用诸如MSP430F42xx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