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的技术人员

楼主(2008-07-02):
在使用f2812中发现,芯片读外部ram的速度不是很快,设置参数必须是
75M的配置
XintfRegs.XTIMING2.bit.XRDTRAIL= 1;     // 2 // 3 // 1
    XintfRegs.XTIMING2.bit.XRDACTIVE = 1;   // 1 // 2 // 0
    XintfRegs.XTIMING2.bit.XRDLEAD = 1;      // 1 // 2 // 1 //
    XintfRegs.XTIMING2.bit.X2TIMING = 0;
如果设置小于上面参数,则会出现读数不准确。

不知道f28335会不会跟datasheet上一样,可以设为1 ,0 ,0,0

网友A:
读最多只能到37.5M 这是大限

网友A:
28335的读也一样!因为28的读时的低电平必需要保持12ns以上!

网友A:
这是我的设置

外部是10ns 的SRAM
    XintfRegs.XTIMING2.bit.XWRLEAD = 1;
    XintfRegs.XTIMING2.bit.XWRACTIVE = 1;
    XintfRegs.XTIMING2.bit.XWRTRAIL = 0;

    XintfRegs.XTIMING2.bit.XRDLEAD = 1;
    XintfRegs.XTIMING2.bit.XRDACTIVE = 2;
    XintfRegs.XTIMING2.bit.XRDTRAIL = 0;
    XintfRegs.XTIMING2.bit.X2TIMING = 0;

写怎么也没能达到75M  可能是布线原因!  而读因28其固有原因只能达到37.5M

网友B:
RE

上面的最小设计值为
XintfRegs.XTIMING2.bit.XRDTRAIL= 0;     // 2 // 3 // 1
    XintfRegs.XTIMING2.bit.XRDACTIVE = 0;   // 1 // 2 // 0
    XintfRegs.XTIMING2.bit.XRDLEAD = 1;      // 1 // 2 // 1 //
    XintfRegs.XTIMING2.bit.X2TIMING = 0;
但是如果外扩的RAM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就会出现读错数据的现象

楼主:
楼上的现实中并不能达到。

外扩RAM的速度是12ns。应该是满足的。但是好像还没人做到0,0,1,0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