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温度校正问题

楼主(2008-07-03):
U(mV)=ADC/1204*2500
T=(U-986)/3.55

请问:
1.怎么转换成定点运算?
2.986和3.35参数怎么校正? (935-1035,3.44-3.66)

网友A:
定点运算是个概念,可以参考http://blog.**/sgh1255/3267/message.aspx
至于温度补偿,利用430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做好温度数据对照表就可以了。

网友B:
根据手册给定的点做线性补偿。温度无法修正。

根据手册给定的点做线性补偿。温度无法修正。

网友C:
恩,依据已知的室温做个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