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HPI的地址的疑问

楼主(2008-07-04):
pi, hp
我使用VC5510,它的 EHPI是固定16位的,使用EHPI引导的起始字地址为0x8000,

那么我的主机的访问地址也是(0x8000)?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0x10000),因为地址线已经接成A1->HA0.

搞不懂了.

网友A:
RE

vc5510A HPI接口是word addressed的,  访问的地址是word address 0x8000 (HA[19:0]).  所以不管host地址线和HA[19:0]是怎么接的, A1->HA0, 或者A5->HA0, 只要最终输出到HA[19:0]的地址是0x8000就可以了.

楼主:
ok

多谢

很清楚了

主要是我被以前写的程序搞糊涂了

以前写的程序是用的字地址,当时居然也可以,所以有些不理解.

现在还是不理解,我得重新去做个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