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和睡眠的两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8-07-06):
1。P1口中断。

    我的板子上引出了P1.1~P1.4等多个外接IO,均上拉,用于外部中断输入。我只打开其中某个IO中断(比如P1.1),其他端口

禁止中断,但是外部向P1.1发生中断时,其他端口(P1.2~P1.3)中断标志位有时候居然也会被置位,非常奇怪!

2。LPM3唤醒。

   我的程序主循环使用低功耗LPM3方式:

    for(;;)
    {
        // Stop WD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Enter LPM3 w/interrupt
        _BIS_SR(LPM3_bits + GIE);

        // Start WDT
        WDTCTL = WDT_ARST_1000;

        //SysLoopTask
        do_SysLoopTask();

    }//for

    并且程序中使用了1秒定时器。在外接Jtag下载器时,程序运行一切正常,每隔1秒从睡眠中醒来,并且也能够响应外部IO中断;

但是,如果去掉下载器让板子单独运行,程序就睡眠而不被外部中断或者内部的定时器唤醒。

   求助各位达人!

网友A:
.

   for(;;)
    {
          // Start WDT_timer
         WDTCTL = WDT_ARST_1000;

        // Enter LPM3 w/interrupt
        _BIS_SR(LPM3_bits + GIE);

        //SysLoopTask
        do_SysLoopTask();

    }//for

楼主:
内部定时器从睡眠中唤醒

我有在1s的时钟唤醒睡眠: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void)
{
    //系统1秒心跳
    // Clear LPM3 bits from 0(SR)
    _BIC_SR_IRQ(LPM3_bits);

    sys_rundata.tick++;
}
为什么脱离jtag后就不行了呢?其他相同的板子,相同的程序是正常的,不知道软件还是硬件的缺陷。

网友B:
RE

1.请说明器件具体型号和器件** 上的版本号REV。

2.检查复位是否正常,可以添加点亮LED灯的程序判断复位是否正常和程序是否运行。

网友C:
好像在调试状态得出的中断寄存器值会不对,还是应该以实际电路工作状态为准

网友D:
RE

什么型号啦?IO复用看下!
建议多看看TI的手册和范例!430很简单!

网友E(2014-04-25):
你的msp430P1口中断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回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F:
这个问题的的确是头疼的,,跟单片机自身有点关系的吧

网友G:
这个换下单片机的试下的呗,,应该不是问题的吧

网友G:
还有问题的话,就看看你的复位电路的吧,这个也是存在非常大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