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1611支持Spy-Bi-Wire吗?

楼主(2008-07-08):
请问:MSP430F1611支持Spy-Bi-Wire吗?

网友A:
同楼上

1系列和4系列都不支持。

2系列和5系列才支持

网友B(2013-05-04):
很简单,直接看单片机的引脚图,若是引脚后面有SBW字样的,就支持,没有就不支持

网友C:
是啊,不支持的,我当时用1121单片机的,死活就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