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C860与TI DSP的EHP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8-07-08):
最近在测试mpc860与ti的tms320vc5510的ehpi接口,出了点儿比较怪异的状况.
硬件连接如下:
mpc860------vc5510_ehpi
D[0..15]<--->HD[15..0]
A[11..30]--->HA[19..0]
A10--->HCNTL0
CS4#--->HCS#
RD/WR#--->HR/W#和HDS1#
OE#--->HDS2#
mpc860的gpcm配置:br4:0x00c00801,or4:0xffc00920
分配cs4空间给ehpi,大小4m bytes,起点0x00c00000,数据宽度16-bit.

使用CodeWarrior.
要完成的任务:将vc5510设置成ehpi启动方式,使用mpc860将dsp的程序代码下载到dsp的内存里,然后使之运行.随后,二者可以通过ehpi进行通信.
已经完成的任务:可以将数据下载到dsp的内存里,也可以让dsp运行.
出现的问题:用ehpi读取dsp内存里数据的时候,总是读的不对.用逻辑分析仪采样,可以看到读取的时序是有的,包括地址,读写信号和片选,都是正确的,但是数据总是不对.用仿真器看dsp的内存的东西,写进去的也都在,而且也很正确.
这样的问题,有些摸不到头脑.
难道还存在写的对,读的错,这样的怪事?

很是郁闷!

这里恰好有个PowerPC论坛,希望有经验的老大给点帮助.

谢谢,有不清楚的可以回帖.

网友A:
Re:

(1)检查一下HMODE管脚是否拉高, HPI能访问的空间是word address 0x60~0x0FFFFF

(2)观察HRDY管脚是否有高低变化, 如果没有,可能时序不正确

(3)检查主机提供的时序是否满足数据手册第80页上的读时序.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ms320vc5510a.pdf
HDS是HDS1异或非HDS2, 所以要查看RD/WR, OE异或非后是否能产生正确的HDS信号, 在HDS的下降沿能否采到各个控制信号:HCNTL0, HR/W, HA[19:0], 在HDS的上升沿是否能采到数据HD[15:0]

楼主:
非常感谢

回头在仔细看看.

现象是读的时候,连续读两次,可以得到正确结果.